MS-7036。。 915的板子。 我被弄疯了 兄弟们帮帮忙啊

楼主(2010-08-14):
故障:  客户拿来的时候说是被雷打了的。 网卡被上家取了, 通电南桥就烫手,判断为南桥挂了,
  本来这板子南桥是FW82801FB  我用NH82801FB代换上去, 应该是可以的 只不过一个是无铅的,  上BGA 。 ....冷却, 通电手摸南桥不烫手了。 触发,  刚一触发感觉要跑马了, 但就保护了,掉电。 然后重新点开机 没反应。必须要把线拔了。然后插上才可以开机板子有个MS-7   还有一个MS-6+。  ms-7已被我换了。  还是一样。
以前修到这样过这种现象的板子。 一般都是缺少个电。但这个板子  整板电压都正常(电压我是在通电的瞬间,黑表笔接地 ,红表笔接被测元件,触发的一瞬间测得)  希望各位指点小弟, 不胜感激

网友:
怎么没人啊。  都快要沉到海底了  。

网友:
NB的AD线打了吗?SB确认BAG好了吗?电源都保护了.还是短路.

网友:
回复 Solo。 的帖子
谢谢这位兄弟。 AD线我是用内存假负载打的。 没异常。 SB确定没问题,  是保护  不是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对了  橙色线3.3v  对地只有18欧  正常不?

网友:
有新进展了。  我把内存供电2.5V的供电管取了 就不保护了。 我换一个好的MOS管上去 还是一样要保护。这是为什么啊   内存供电也没短路

网友:
断电这种情况..以前我是加焊CPU电压IC就OK了

网友:
看板子上网,声卡都取了,IO也有可能,你说2.5内存供电管取掉,就不保护了,那么初步可以判断NB可能性也比较大!

网友:
南桥没有打好,再打一个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天哥的意思是再换一个南桥吗?。。 可惜我没这型号的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纠结啊。 都不想弄这个板了 。。

网友:
应该从MS-7上找原因了。给个截图你自己去研究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张老。 我也觉得可能是是MS-7。  但不是它本身。 而是外围。

网友:
内存供电旁边有个小三角的东西 跟1117差不多  只是要小点。  它有只脚 直接连PCI 的A14pin
电压怎么是5V哦

网友(点评):
PCI A14# 上的电压是VCC3_SB,即3.3V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南桥没有打好,空焊了

网友:
看看待机八角双场馆  7313 坏了没有,如果坏了的话,也会出现短路的情况的!!

网友:
回复 Solo。 的帖子
PCI 的A14pin 电压是5V的话是不对的
如果是5V的话 那么就是5VSB转3VSB元件击穿串路了
此板先换掉Q57 八脚双N沟 MOS管 A14电压应该就正常了

网友:
应该是箭头所指的这个双NMOS吧!

网友:
我修过这个板子A14脚5v,就是那个双N沟 MOS管,坏了。换上就好了

网友:
回复 Solo。 的帖子

    多半是NB的事。

网友:
看看A14电压对不,再看看南桥,要不重新加焊一下南桥

网友:
那主板我没搞了。 桥又给烧了。 待机烫手,,  哎  不搞了。5555还亏了个桥啊  烦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张老 这么有价值的图。  不知张老能否把整个图给我哇,   我还想研究下

网友:
可能是VCC3SB没修好引起的。

网友:
论坛上早就有了,看你找不找了。图纸的关键在于利用,一般看透一到二份图纸以后看别的图纸就容易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6232-1-8.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哦 。 谢谢张老了。。  我一定会好好利用的。 。

网友:
你测量下3VSB电压正常不, 我修到快也是雷击的南桥坏,换了个好的上去  一通电就掉电了。就是3VSB的电压变为5V导致的,是一个8个脚的IC坏了引起的,是5VSB转3VS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