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的开启背光信号能不能从屏供电过去呢

楼主(2010-08-14):
是这样的,一台15寸jean显示器,原装的一体板是低电平开启背光,现在高压板坏了,想加个通用高压板上去,通用高压板是高电平开启背光的,不会改电路,请教师傅们,能不能把高压板的on/off直接接到驱动板的屏供电3.3v上呢,接上用是能用,就怕用不久就出问题

网友:
不会出现问题。就是在windows启动时会出现一过性白屏,不影响使用。

网友(点评):
谢谢,那我放心了,能正常使用就好

网友:
屏供电和on/off一样是在VGA有信号 才会有高电平的。

网友:
可以接 大胆的接吧

网友:
又学了一招.

二当家de -10 技术区严禁无价值内容

网友:
打酱油

二当家de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又长了经验

网友:
不可能出问题~一般高压板都是3.3V的开启电压,正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