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19308W,显示时有时无,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8-14):
刚收到一台海尔19308W显示器,打开后无烧坏痕迹,也无电容鼓包,但测15V输出无电压,测高压板电容有15V电压,请问我从电容处把15V直接接到输出脚,这样有用吗,会烧坏电路吗?或是哪位能给我发个些显示器高压板的
电路图
,不胜感激!QQ4272780
显示器

网友:
电源问题维修电源吧

网友:
请说的详细点,我只看到高压板和驱动板,电源是在高压板的哪块地方,不好意思,刚入门的,啥都不懂

网友:
现在显示可以了,但关闭显示器的时候灯还是亮的是怎么回事

网友:
贴图呀。大哥,哪里没电压,什么元件,都说出来。

网友:
wjf112773
的帖子
你是改高压条吧!供电从高压电容上接也可以,最好把去原板去高压的供电断掉,电源板就是和高压板一块的 那个叫高压一体板,关闭显示器灯还亮是你的ON/OFF没接对,你测试下和驱动板相连的引脚,那个脚在你按开关的时候电压有高低高的跳变,就接哪个脚,找不到就接屏供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