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外接电源上不了网

楼主(2010-08-14):
手上有一台NEC的笔记本。只要一接外接电源就会上不了网,我PING了一下。发现在会不停的掉线。不接外接电源很正常。我找了个USB网卡,一样的情况。有时还会提行断开网线。一般这种是什么情况?

网友:
换外接电源。

网友:
我一开始也以认为有这个可能,但换了情况一样。

网友:
会不会市电不稳?或者换掉网卡再检测网卡信号。

网友:
换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