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9500 花屏

楼主(2010-08-14):
收七彩虹9500GT    客户说花屏    一测果然是    我重启了一遍奇迹发生   竟然好了     在开一次看看还是一样花       重启又好了    供电有  加旱了一遍故障依旧

网友:
还是不稳定的,看看显存或是GPU的供电的管子性能是不是不良了!!!

网友:
先用软件测试一下看那报错,有没掉件或金手指氧化的。

网友:
GPU供电和显存共电都正常

网友:
一般我遇到不稳定的卡先拿过去重植GPU

网友:
要确定好 哪方面原因才可下手
9500gt  一般  bga  很少 出问题
毕竟 时间不长  新工艺 低功耗

网友:
9500GT坏的相当多,显存出问题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