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8-14):
有A、B两台机器A机器可以PING通B机器,可B机器PING不通A,A可以通过运行输入地址访问B,反之不行。(两网卡芯片不一样)请问这是哪的问题?
芯片

网友:
一般都是软件问题。如果你换windows server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有A、B两台机器A机器可以PING通B机器,可B机器PING不通A
---------------------------------------------------
A机器有防火墙

网友(2010-11-17):
查查A机的防火墙设置(windows的和自己装的防火墙软件)

网友:
是不是服务的问题。。。。

网友:
你可以尝试安装协议看看,在本地连接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