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dell D400的CPU主频突然变低?

楼主(2010-08-14):
dell D400一直在用,突然CPU主频突然变低,原来是1400MZ即是1.4G主频,但变成251MZ主频。速度慢了很多,在BIOS中可以认到1.4G主频。系统装过了,还是一样,在桌面也是认到251MZ。请教各位高手,有什么方法解决CPU主频变低?
桌面

网友:
我也有一台是这样的问题,那位可以指点下?

网友:
看电源适配器是不是正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