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的各种连接方法和用途实例(通过)

楼主(2010-08-14):
关于路由接法及其应用实例教程
单路由只有2种接法,一种是普通拨号或者静态IP方式,即WAN口接猫或者光钎转换器,LAN口接终端;还有一种是当作交换机使用,即WAN口空,其他LAN口全部接终端或者其中一个口接猫、光钎转换器等。
以上单路由的2种接法不同之处就在于WAN口,第一种可以实现自动拨号多台终端同时上网;第二种接法可以单台上网,但需要上网终端自己拨号,也可以多台同时上网,单需要在终端进行设置,比较麻烦,这就不做详细描述了。
现在我来举几个多路由连接例子:
一,两台路由实现不同网段同时连接Internet
图1
通过图1可以看到,A路由的WAN口连接到Internet,A路由1号LAN口连接到B路由的WAN口。这样连接就可以分成两个网段,并且网段之间不可访问,下面来讲解设置方法。我们拿TP-LINK来做例子。
打开A路由的管理界面(一般是192.168.1.1或者192.168.0.1)
图2
首先我们设置A路由IP192.168.1.1,然后保存,重起关闭。

然后在设置B路由LAN IP,同样打开管理界面,设置192.168.2.1

再设置B路由的WAN口IP和网关 分别为,网关192.168.1.1,子码255.255.255.0
IP地址为192.168.1.2
这样A网段和B网段的IP都分开了,A网段终端设置应为网关:192.168.1.1,子码:255.255.255.0,IP地址:192.168.1.XXX
B网段终端设置为网关:192.168.2.1,子码255.255.255.0,IP地址为192.168.2.XXX。
图5

二,两台路由实现同网段可共享连接Internet
图6为两台路由同网段连网图A路由设置与上面一样,B路由的WAN口不设置,LAN口设置为192.168.1.2即可,这样就把B路由当作交换机使用。

三,无线路由点对点或者点对多点连接。

图7为无线路由点对点连接方式。
使用A路由连接Internet,B路由当作网桥来使用。我们拿IP TIME路由作为例子。
打开A无线路由管理界面。设置工作模式为网关。

然后打开无线设置,设置无线工作模式为:AP,SSID为网络标识,可任意输入,但是必须与B路由一样

最后进入TCP/IP设置本机IP为192.168.1.1 ,打开广域网设置,拨号就使用PPPOE模式,静态IP可以直接输入IP。
到此A路由设置完毕,开始设置B路由,
打开B路由管理界面,设置工作模式为网桥

然后打开无线设置,设置无线工作模式为:Client,网络模式为:Infrastructure,SSID与A路由相同。
进入TCP/IP设置B路由IP为192.168.1.2。
至此无线路由的点对点连接已经全部完成,他们会自动连接成一个网桥,可以自由访问Internet.并且无线内部网络可以互通共享。如果使用了栅格天线,IP TIME最远可达3-5公里的可视化传输。

有些图可能有些不太清楚,点击放大了看就清楚了,那些图都是我自己画的。所以有点丑,见谅。

网友:
如果跑线中有需要穿楼的怎么办呢  从这个楼层到那个楼可以连接么

网友:
可以的,使用两台无线路由即可连接,只要阻挡的墙不是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