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珠,你的手 过劳 了吗?

楼主(2010-08-14):
这段时间,因为人员调动的关系,BGA室流尽我 辉之不尽 的汗水,饱受烧烤煎熬的我还得不厌其烦的重复 “画圆” 动作(植珠),不时窗外美女经过,一不小心就听到啪啪直响(爆珠啦)。这么一天下来,边上芯片遍地横尸,手臂是酸得吃饭都没力,一个字,苦。。。。
今天,实在是忍无可忍,跑维修间一陈乱翻,找着一块液晶显示器内铝壳,剪下一块铝板,经过多次试验,成功取得以下温度曲线。公之以世,以释放天下麻痹已久的兄弟们的手臂。比较简单易用,上图就明白:

风嘴离芯片5MM以内为好

下台后植好珠的芯片

使用的温度曲线

就温度曲线说两句:
1、温度曲线不一定要一样,第一段90度60秒是为了烤烤芯片,避免芯片鼓包,其它的温度主要是为了让芯片慢慢升温,不致于一下高温导致爆芯片。
2、关键在融焊温度,一般有铅融点在185度左右,我设了210度,时间为60秒,这个时间设置不能太短,否则可能珠子会融不了,或者珠子融了但不归位。实践证明,用210度的温度大约在30称左右,珠子开始融解,但流动性还不是很好,比较容易出现珠子只有一部分与焊盘接触。当然时间也不宜太长,210度的温度时间长了怕芯片要挂了。
3、图中吉黄色部分温度为下风嘴(第三温区)的温度,原本是不想要下加温的,只是下加热可以设不加温,但出风没办法关,干脆也来个慢慢加温,直达融点。
4、第一张图中黑色红外预热(传说中的第二温区)一直是关的,没有开

上一张图,从上数起第六排左边第一个珠子因为时间太短没回位

我的BGA是笑死380的,可能不同的BGA,温度会有区别,宗旨:让芯片温度达到185度并保持足够的时间让珠子回位。作到这点,珠子就植好了。

网友:
不是最完美的

网友(点评):
不是最完美,有更完美的晒一下啊。

网友:
师傅 根据您这么说 3分钟就可以搞定啦...

网友(点评):
其实可能时间还能更短

网友:
植株 就像做一个艺术品~~~

网友:
看着容易做起来难.多练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用的这个铝片有多厚?想跟你这个方法做,但怕铝板跟你不一致会失败。因为铝板本身会散热。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最完美,有更完美的晒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了一下,大约1mm左右吧

网友:
都不好做 昨天弄下一个PM45的北桥 我的妈呀 那珠子那个小 那个密 看着我就头晕

网友:
楼主是说值好,是用焊台高温焊上去吗?用风枪不是很快么?

网友:
用热风0.45的珠子不带网能吹吗?还有就是,你这和铁板烧有什么分别吗?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植株方法,我们的方法类似,只不过我用的不锈钢板中间有个比芯片小一点的孔。

网友:
DBM好植的啊,如果是无铅的而且是0.5的呢,焊涂不均一吹肯定连,楼主的设备和我用的是一样的。倒是没试过那样做,估计老板也不会同意那么做。

网友:
干干0.76珠子还行。不过风枪更快。
干0.45的你这方法得连多少个珠。。。

网友:
一直都是用风枪,粘到了还可以拨开来

网友:
回复 网友D:

风枪控温不好,温度不均,易爆桥,而且用手去转,植多了手会吃不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与铁板烧差了点,下面还是辅助性加热,不是主要加热,
不过兄弟维修的方法在作更小的珠子时可能会更好,这样上部加热改为辅助加热,可以离芯片更远的吹,或干脆哪天弄块加热砖,来个暗箱操作。效果如何有待试验。反正植珠我是受得够够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过还好,每次都是手吹,不过每次都是比楼主上传的图上整齐,有几粒歪了,不过改造方式最好,适合自己的就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说得对,其实上面图片上的桥要是温度再调高点,归位会更好,有试过,但是还是安全第一,这也是我不愿用风枪的原因,而且这种方法比较合适我这种懒人,往上一放,按一下键,就搞定了。。。。反正我喜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电脑电器的东西相当专业,不过不知中间的几个红点是为了对准暗红外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