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PC换系统的问题希望高手帮忙解答下

楼主(2010-08-14):
    最近几个月,接到过不少EPC重装系统的,本来想挺简单的事情。可是有好几次装完系统后,无线网络都搜索不到,, 驱动全打了官方的,系统版本从SP2-SP3换过不下5种版本,具体情况是无线网络的图标显示正常就在右键单击查看可用的无线网络的时候提示区域中无网络信号,请确定无线网卡开关是否开启。可以肯定的是网卡开关开了。请教下高手们这算什么问题

网友:
经鉴定,本本垃圾,鉴定完毕

网友:
不会是山寨的吧,驱动问题

网友:
区域里无法找到无线网络是你的无线网络服务没有开启,具体是那个你找找,

网友:
在BIOS里还有WIFI开关的

网友:
將無線IP分享器重置訊號選擇B G 混合
其它都不設試試看

网友:
驱动不对,你找找看本本上有没有无线的开关

网友(2011-03-02):
仔细看下键盘上是不是也有无线快捷键

网友:
我曾遇到过一个皮尔卡丹的小本,电视购物那种,装了系统到处找驱动,全下载了就是安装不了,最后打开BIOS,所有网卡,显卡,无线,蓝牙的开关全在BIOS里,打开后,一路OK......

网友:
谢谢大家了 我都试过了

网友:
不可能有些有有些没有吧

网友:
一般这样的开完机再把无线用快捷键关一次再开就好了。俺也不知道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