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针电压低

楼主(2010-08-14):
一块nf6100 939主板,不加电,开关针电压1.1V跑电路,IO75脚也是1.1V,对照好的测是3.3v,强加电可以跑码,开关针此时是5V,io75脚也是5V,点开关针可以关机,电压有成1.1V不加电!IO是8712f -IXS,这个该怎么查?

网友:
先打一下PCI A14对地阻值,最近雷雨频繁,待机时,网卡与南桥是否有发烫。

网友:
PCI A14对地正常且有3.3V待机电压!

网友:
开关针是不是直连到IO的。是的话。把IO拆下来在量开关针电压多少,电压正常的话,就是IO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关针电压低 把IO 75脚挑起来再测一下开关针电压  如果正常 那么IO有问题 如果还是这样 那么开关针上拉电阻有问题

网友:
估计多半是贴片电容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