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接绿地才能正常进系统,开机PG无电压

楼主(2010-08-14):
我手上一技嘉7VT600主板,只有短接绿地才能正常进系统,按开关无启动,开机PG无电压,开关针有3.5V电压。
插上电源进RAM LED不亮,按开关后LED亮,但无法启动。风扇无反应。

网友:
明显是开机电路有问题,可以尝试更换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