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 gpu供电 对地

楼主(2010-08-14):
七彩虹7300gt 开机报警 显卡 gpu供电 对地 是否说明 gpu坏拆除电感 和电容 gpu供电还是对地短路

网友:
晕。。可能没问题。。显卡的对地值本来就低。。最好找片好的试试。。一般才1欧的。

网友:
用欧姆档量GPU供电管的下管的D极和S极之间的电阻,如果没有阻值就说明GPU短路了,如果有几欧的阻值说明显卡还有的救!

网友:
7300的GPU对地阻值不是很高,只要不是短路,就不能说明GPU坏了

网友:
把PWM拆掉再打值,如果还短说明GPU坏

网友:
阻值是多少不要听那个喇叭响就以 为短路,再测一下PCI_E接口那些数据线值如果也有变小的那就是GPU真的短路了。

网友:
电路图都贴上了。电感拆了后,电感前面短就是供电部分短路,电感后面短就是GPU短啦。

网友:
你的显卡 是   红色 大 pcb  ddr3  板型的吧?
一般 7065  的8脚 不会对地短路!
一般核心损坏,偶尔会有 gpu  背部贴片电容短路的!
对于 显示核心的  对地测量值 以 数字万用表的  2极体压降值 为准
机械表就不要用来测量了,修不了带有集成芯片的电子产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