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4000 解密

楼主(2010-08-14):
这机器都很长时间没见到了

开机出现白屏有 一堆英文字母 提示输入密码 没有就不行

这老机器 请问有谁知道怎么解密啊

有密码芯片吗   不清楚啊

网友:
开机是提示 7CC451S-595B的  不知道咋整 有人说用软件  我没有啊

网友:
密码如下:
xv7t4m8m

网友:
但是进去了 还是不行啊  进BIOS了 硬盘有密码啊  咋整啊

网友:
你好 哥们  进去了 但是硬盘还有密码 咋整啊

进去BIOS以后 再关机 再开机 还是有啊

网友:
硬盘解密,换硬盘了

网友:
看什么盘啊,硬盘解密也是个麻烦活,明确告诉你,太老的盘解不了,太新的盘不支持,呵呵

网友:
去找修硬盘的解密码啊!
一般都用PC3000 UDMA

网友:
现在不插硬盘开机也有密码   只有用那个xv7t4m8m的进   但是出来还是有密码 啊  再开机还是有密码啊

网友:
硬盘的密码 解不了吗    那机器的密码 只有换密码芯片了吗

网友:
我记得在绿盟下一个,破解软件,能好使,我经常在那个网站逛

网友:
倒....硬盘密码你不去修盘那里解密,就只要换硬盘了啊!

BIOS还有密码,你要进去BIOS里面用上面的密码重设置为空密码.

怀疑你这家伙思路,说了一大堆,还不明白?

网友:
没解过这个机器的密码啊   用你给我的那个密码 进去BIOS了 但是进去以后哪有设置BIOS密码的地方啊  只有   Primary Password: Enabled         这个关闭不了  选择关闭以后就显示 Enter old Password:********* 输入什么都不对啊
                       Admin   Password:  Disabled  这个不能修改  然后出来以后还是有密码啊

再开机就还是有BIOS密码  硬盘是肯定有密码拉   我知道了

网友:
哥们 希望你再帮我回下帖子  我真的不懂怎么设置啊 进BIOS里以后怎么设置啊

不行我就换密码芯片了啊  还不知道怎么找这个密码芯片

网友:
进入BIOS要密码啊,输入xv7t4m8m

然后设置为空密码的,他要求输入老密码,就输入xv7t4m8m

然后就可以啦,

网友:
不行啊 老密码不好使啊

网友:
提示不对呢   这机器不知道咋整呢   不行就换密码芯片了

网友:
xv7t4m8m这个密码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