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99m折腾维修

楼主(2010-08-14):
前两天接ASUS Z99M的机器
拆开一看主板有5v的低端管烧了,二话不说先拆掉,量5v电感对地为0明显短路了先把电感翘开一角,。(排除了ps51020)。那就是另一端了继续找短路,靠近电感另一端的一个电容接地了,拆了,又量阻值为16明显还不正常。又找了一会没有找到那有短路了,不想找就偷个懒直接烧吧,接上5v烧一会,摸isl6227caz和max8632E两个ic特别烫手,害的手上也烫个泡。。。。。。拆之,再量阻值正常了。。。一阵欣慰.
然后把拆掉的都换了,可以加电了,但到0.2一直在那个跳。。。发现3v5v都出来了,就是没有1.2V.还是不对肯定还是有那里烧掉了,这个是ISL6227出来的电压。。。。继续找呗。。。然后把方向指向还是isl6227那里,发现

pd6320的二级管坏了。旁边的pr6305阻值无穷大了。
换之,5v过来。上电还是一样。。然后顺便查了下,北桥。这个板子是单桥的。上面有一个电容接地了不对啊。以为是桥也烧了,正准备换桥。cpu全部都拆下来了。心里想起来再量一下,阻值正常了。倒。原来是cpu也烧了。
换了cpu上电还是一样,看来还应该是6227的问题啊。1.2v没有出来。桥也是好的,如果isc6227正常的话应该会输出1.2V啊。。
于是静下心来看一下这个6227的图吧,6227是新的应该不是芯片的问题了

供电有了。控制EN1。EN2。也有了,然后查了一下外围的东西,发现

PQ6303的这个管子控制的8脚和1.2v输出的通了,拆下来量一下,果然真的通了。。。心里一镇狂喜。。呵呵换了再上电1.2V终于出来了,换个cpu,上条内存加电,板子上的检测灯不停的闪,接上屏久违的ASUS logo出现了。。
这个板子坏了两个ic,两个场管,一个二级管,一个电阻。换了一个cpu。。
这块板子拿过来的时候就接可调电源待机有点不正常。。不知道可能是客户机器被雷辟到了吧。电一直在插着吧所以烧了这么多的东西,还好没有把桥给烧掉呵呵

网友:
你加电烧在哪加的电   cpu 和内存很有可能是你自己搞坏滴  这个本我修短路的太多了  电感对地短 肯定是低端们短      高端们短 不就是主供电短路了吗   再说 主供电短 基本都是电容坏

网友:
这个板子常见烧6227  和旁边的小管子

网友:
板子的错也差不多了吧。。呵呵。。。。

网友:
坏这么多,应该是雷击到了

网友:
还好  还好  好了就可以收RMB 了      要是修信号这些 感觉头都是大的

网友:
小松哥说的有道理,支持

网友:
继续,明天进系统测了一会,突然花屏死机了,关掉再开,掉电。。。郁闷ING
然后板子又拆出来,把北桥给加焊了,现在测试都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的话一定牢记肚里面。
我也觉得,LZ烧的电压也太高了点,5V。。。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要叫哥   咱才20   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烧得有点多了,顺便问一下一定要北桥供1。2伏CPU才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