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0-08-14):
一个19显示器,不接VGA线提示无信号,能正常等到转灯。接上VGA后10秒钟就黑屏了。但是电源等是正常的。
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呀。
还有大家用什么设备给驱动板刷驱动呢。

网友:
显示器上有DVI接口么?用DVI试下,如果DVI是好的那就把驱动板上的DVI接口蕊片和VGA蕊片对换一下,八只角的小IC

网友:
显示器上只有VGA接口。没有别的了。

网友:
有的是按键  有的是驱动板你的二级管短路了

网友:
好像修过是屏线跟图像处理芯片 的问题,刷液晶当然用液晶专用编程器呀。

网友:
按键是好的。
屏线应该没有问题,芯片还不太清楚,我在研究一下

网友:
还是直接刷下MCU程序。实在不行就要考虑用通用板代换啦。

网友:
我换了一个,驱动板同一个型号的。
现在问题有新变化了。开机什么都正常了,试机1个多小时,又黑屏了。和开始一个毛病

网友:
有没有人呀。我很急呀。。
帮忙看看呀

网友:
有种是六只脚的上面写着C19..的是什么东西了

网友:
我仔细看了一下你的问题描述,不就是暗屏故障嘛?10秒后黑屏,仔细用手电照看有没有图像,有的话查高压板和灯管这一块了,根据我的经验,你这个可能是某个灯组不良了引起保护。

网友:
我也觉的是灯管接触不良

网友:
我也觉得是灯管的问题,使用时间过长,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