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碰到厂家设计的CPU主供电很经典 维修绕了一圈 希望大家注意

楼主(2010-08-14):
一块二手AM2接口的主板 杂牌 杰灵的牌子,能用的,平常电源MOS管部分比较热,在一次测试速龙双核4000+的CPU时,进系统后,黑屏了,嗯,有这怪事,再开下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哎,肯定有供电短路,有可能是这个测试用的CPU烧坏了,晕倒,再换个试试,故障依旧。
本次修理除了烧几个MOS管,CPU都没烧坏,本人以前是搞CPU的,测试用的CPU象垃圾一样不值钱。

网友(点评):
杰灵这个板下管采用LD1010D,没被你误杀吧!

网友:
拆除硬件,用万用表测试CPU供电短路,拆一个测一下,结果第一项的上管击穿,三项的下管全部击穿,晕啊,还有这样的啊,也许这板子设计的电流小,经不起双核的AMD而少了,测量6个G极对地电阻和其他板对比差不多,而且阻值一致,估计电源IC应该没坏,于是用85T03GH全部换了上去,换好后,用假负载,按了启动键,POS卡闪一下就灭了,嘿,有击穿了,TNND,怎么不好搞啊,算起来我搞电源应该经验算好的。哎,拆吧,这次烧了2个上管,下管测试没有问题,难道85T03还不好,于是到其他板上拆了80N02做上管,再上电测试,POS又是闪一下就灭,偶滴天哪,又击穿了,看来电源IC是不是有问题,换一个看看,过程不讲了,换好IC,换了击穿的MOS,打阻值确实没问题了,上电,又是一个霹雷,我今天见鬼了,翻开IC的图纸,看着图纸进入沉思中。

网友:
看着图纸,对照主板,发现MOS管周边比图纸上多了一些阻容元件,仔细跑下线路,明白了,竟然每项的下管G极驱动前加入了阻值不是很小的电阻,一般驱动前会加个保护电阻(0--4.7欧姆),而这下管驱动前加了是2.2K的电阻,虽然一个电容和其并联,加速驱动作用,而在G极与S极又并一颗电容,但是驱动电压有所损耗,这种设计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画蛇添足,不明白这主板出厂时能用这么久,而我换了MOS管就烧。直接看图。

网友:
现在明白了有一次为什么下管三项全部击穿了,既然这样,把电容都拆了,把2.2K的电阻换成了2.2欧姆,换好击穿的MOS,上电,哈,不击穿了。看看MOS管温度如何,有手触摸第一项的上管,妈呀,极烫,手上立马起了泡,慌乱的关了电源;看着手指,心理嘀咕着怎么还有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接下去又换了电源IC,又换85T03,总是出现第1.2项上管巨烫,实在没辙了,就在论坛里发了这个求助贴。
杂牌主板 杰灵 CPU供电上场管巨烫 寻求帮助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29206-1-1.html

网友:
求助贴发了之后2天了没有得到帮助,我反复思考,IC换了3颗了,肯定没问题的,这2天有查了IC周边的阻容,尤其是BOOT脚上电阻和电容,也换了,ISEN上的也测量了电阻,都擦不到,根据其他开关电源的经验:难道MOS管软击穿?结间的电容过大,驱动电荷延迟造成击穿?MOS管是假货?原因种种,那就换换其他的MOS管吧,于是在其他废主板的CPU供电MOS拆下来,型号是70N03,全部用这更换上管,上电开机,及时触摸MOS管,嘿,一点都不热,原因找到了,原来是买了85T03GH不适合,不过做下管时没有问题,看来这85T03GH有可能是假货,但是测试其导通电阻确实很小,电流应该吃得消,测试其DS耐压也在30V以上,真不知道是哪个参数不适合,不过问题总算是解决了。

网友:
把反馈线路的电阻或电容都换了。

网友:
回楼上,这种笨方法,我是不会用的。再说用其他MOS管就没问题了。

网友:
杰灵的主板,我用的就是这个,内存供电电感容易空焊,桥虚焊,CPU供电场馆 严重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上去的管就烧 是因为你下管换错了  这个板下管是结型场效应管  型号不是LD1014D 就是LD1010D   两种管材质不一样你换上去肯定会烧的
这种管在空板打值的时候VCORE就是对地短路的  这是正常的
还有只有这种场管控制极才会接1K以上的限流电阻

网友(点评):
哈哈。我笑倒了。果然被老鹰换错了零件误杀一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涵山指点,确实是LD1010D的型号,现在查了下PDF确是结型场管,我刚开始自学研究修主板一个月,只见识过主板N沟道的MOS管设计,本来正常时电源部分发热量比较大,现在改过后用70N03,电源部分几乎不热。哎,一世英名栽在这杂牌厂家的手里。

网友(点评):
哈哈还一世英名。。看来要多修拉~~~还要细心点!

网友:
哈,也是个不错例子,如果实在没有LD系列的场管,那就可按楼主的方法改成N沟管了。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吧。

网友:
楼上的 直接都击穿了能有波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 我和你一样 也没咋碰见过 结型场馆

网友:
你那主板北桥可能有问题,

网友:
晕了,这段时间我碰到几块这个问题的主板,是华硕给品牌机代工的,都是CPU供电MOS管坏,全换还是要烧,LD1010D的管子,最后都没修出来,谢谢,下次总算知道是管的不行了。

网友:
下管为LD1010D,对地值为0,视为正常。并不是CPU核心电压与地对短啊

网友:
长知识了,受益非浅

网友:
你们自己瞎造吧,人家的G极驱动电路很完善,非要改,自不量力

网友:
受益百浅,看来要看准了才能下手

网友:
改的怕还要好一点,不仅能修好板还能给板设计不合理的地方升下级,只可惜两个CPU烧的本都回不来吧!

网友:
台式机没接触过啊  来这里潜水

网友:
我是修 笔记本的   呵呵

网友:
这些都是基础知识不过关,哀,我什么时候才能不当职业焊工。

网友(点评):
只要你肯学。有焊接基础很容易就进步啦!

网友:
正如你所说的:“一个常常看别人缺点的人,自己本身就不够好,因为他没基本概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自己现在就是一个焊工,很苦恼,困惑

网友:
是呀,以前老师特别提醒了这个问题

网友:
纠结啊,难道跟ASUS学的用的LD管?

网友:
如果换管之前能够查询下管子的PDF,应该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好贴啊 一气看完 ,看来还是要加强理论的。

网友:
呵呵楼主又进步了!下次看清了哦LD系列的管!

网友:
学习了。前几天修个INTEL 的945 就这毛病。现在知道了。谢谢版主和 涵山 高手

网友:
饼哥讲课曾经说过这个管子,好像课件里也有,所以特别影响深.但也没有碰到过

网友:
楼上的太多高手了·经验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HOHO,还好我没在这里栽倒过,我看到这个管子后首先去查它的PDF,就知道是什么回事了。
LD1010我只在NF4老板上看到过,现在新板上已经没有了

网友:
学习了,已记入手册,以后碰到就好办啦,,谢谢!

网友:
学习了,以前还真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2015-08-28):
这是哪年的贴子,我怎么点进来的?不过从中也学到点知识了,特别是饼哥的笑!

网友:
什么牌子啊    都没听说过

网友:
这种场管听说过还没遇到过,这下该长长记性了  LD1010D

网友:
看来是功率不够大烧管了

网友:
真是篇不错的学习资料,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