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IYI15寸显示器对比度调不够亮/。

楼主(2010-08-14):
这台显示器是没有工厂模式的,调对比度到不了合适的,最高也只是很暗的图像。其它都正常,发现变压器输出的12V滤波电容鼓起了,可是换了还是一样不可以。这种对比度的故障该如何修?

网友:
如果在调菜单里流动条能在0-100间变化,但对比度不变或变化很少的话,写个EPROM数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