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插上电流表跑4A

楼主(2010-08-14):
笔记本插上电流表跑4A,在线等

网友:
刚接触笔记本,求教!!

网友:
是联想旭日125的,长时间插上电流表会烧死东西不

网友:
把电压挑低点然后摸啥烫手,125的好像开机板接口那的电容容易短路。我遇到好几个了。

网友:
谢谢了,我量到了电源口边上的一个管短路,拆掉就没短路,我换个再试下

网友:
是 主电压 电容

网友:
大短路,不能长时间插电的,很危险的。应该马上拔掉。

网友:
大电流啊  老大!!

网友(2022-01-23):
大短路,经常是电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