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90G 开机掉电,待机电流0.01不开机

楼主(2010-08-14):
故障为,接上电源后,电流为0.01有3.3V ,5V,开关按键电压为3.3V,开机芯片PC87541V-VPC。54脚3。3V。南桥晶振为0.5V-----.0.8V压差。当按下开机时,指示灯闪一下即灭。待机电流无,3.3V ,5V无。当换了82801GBM后,当时能开机,过会儿就不能开机了。开机芯片也换过,故障依旧。那个朋友有修到过,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按一下开机键闪一下就灭   是不是后级有短路的   测个个电路 有无短路

网友:
[是指是3。3 V 5V的后级吗?

网友:
换南桥能开机  过一会不能开  查RTC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是重点,我查查看,可是电路图不太清楚。没有查到。是那一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 按一下开机键 就掉电  肯定是后级有保护的地方    测个个电路的电感对地值

网友:
换南桥后 能开一会儿   在就开不开了 还是故障和没换南桥之前一样?

网友:
看看U 电路是不是 有短路啊   大电感全侧一遍

网友:
按开机后静态3V   5V   也没有   应该是后级有严重故障    电路在保护隔离处保护了  应该不难维修

网友:
量一下开机瞬间  电压是不是全有  看缺哪个

网友:
[RTC电路正常 3V正常

网友:
RTC电路也全正常

网友:
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一步呢?我再查查看看是那路没有。

网友:
换了PC87541 与南桥也没换一样,换完后,一两次可以开,以后就不开了,我换一两个都一样。

网友:
还是有短路的,继续查,板上的电容和管子都不要放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还是后级有短路的 或者是某个供电芯片 虚焊

网友:
有这种可能,再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