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R400 不能热启动

楼主(2010-08-14):
R400机器来的时候停在LOGO死机,更换南桥后问题解决。但现在进XP系统后点击从新启动计算机黑屏后就无反应了。需要关机后才能在启动。有谁遇到过吗?

网友:
你换下的IBM的南桥是全新的吗
可能是你南析没换好呀

网友:
换的是新的南桥,起初还有插上BIOS电池不开机的情况,也是怀疑南桥没做好,重新加温后故障解决了。现在就是热起动无显,关机后重启也进不去系统。

网友:
是不是断电时序出问题了?

网友:
换个操作系统试试,装WIN7看看行不行?

网友:
X60  也有那情况 有可能是程序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程序问题?能说的在具体些吗?BIOS程序还是操作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BIOS已经刷了N个版本了,现象依旧

网友(2010-09-21):
我也碰到了这个故障,还没有解决呀,

网友:
也是可能是EC的问题

网友:
我也修到过,我认为是断线了。我换过H8,南桥,I/O ,刷了个bios 可以重启了,但是还是报错,也一样进不了系统。

网友:
再换个南桥试试吧 还是不行的话就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