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富士康845A02-6l主板,CMOS电池掉电的问题

楼主(2010-08-14):
这次碰到一块CMOS电路有问题的富士康主板,型号:845A02-6l。主要问题是板子上的CR2032电池耗电非常快。
当初以为是板子附带的电池寿命到了给换了个新的,时间为今年的4月份,但只过了3个多月就又玩完了?测量电池只有0.4V。

把主机拿回来,装上3V的电池,稍后观察,果然电压又掉下许多。现对该电路上的贴片的电容进行排查,目前故障还存在。线路上的一个可疑的贴片二极管也进行了更换,还是不行。

现有个疑点,是否32.768MHz旁边的两个协振电容出问题,也会引起电池掉电?或还有其它的可能性吗?有空的时候绘上线路图发上来。

目前还不大怀疑IO或是南桥。

网友:
这是大漏电啊,兄弟 。

网友:
把CMOS电路的滤波电容会换了,在量下电路二极管有没击穿的现象。

网友:
虽然我对电路不太懂,但是自己觉得该查的地方也查过了。对论坛上查获的Intel的CMOS电路图进行对比,该主板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就是,在CR2032电池座出来后,经过一个102的贴片电阻,再经过一个PCB编号为D7的黑色贴片二极管,多出一路,经编号R171电阻(型号0欧),经串联编号R471电阻(型号103),最终应该是进了南桥。

与查知的电路图上,贴片电容有接地的,都已经排查过了。唯一没动的就是32.768MHz晶振旁边的2个协振电容了。如果有必要我也会试一下的。

除了上面所说的2个电容外,IO和南桥是剩下的可能性了。希望大家再给点帮助。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谐振电容出问题不会引起电池掉电  电池掉电快一般都是CMOS路中的滤波电容漏电才会这样 跑CMOS电路  把这个电路中的那几个贴片电容全换掉就好了  如果换了还不好  那么可能是IO或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花了点时间抄了电路的图,红圈里的电容已经排查过,不是这几个电容的问题。D6二极管已经替换过,还是不行。

事后发现此图是有问题的

网友:
应该查下反充电电路是否正常?
这种电池在开机后会有3.2V输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就在讨论这个CMOS电路的问题,并且查了一部分出毛病可能性比较大的电路,还是没有修复故障。

你有好的建议吗?

网友:
倒回来看一下电池合正负有无氧化,取掉电池合看,我遇到过洗板后未干生锈造成。

网友:
不好意思,我用的是比较懒的方法,就是将贴片电容取下,没有放上去(既然怀疑这个电容是短路,不放上也不会通路更不会短路吧?),然后再测量电池的电压,结果还是一样。

电池座晚上我也取下来查看过了,好的。电池座底下的线路也没有腐烂什么问题。

先说明一下,上面所发的图片不是很准确,因为第一次抄板,手生,有地方没有搞对,有空的时候再补上正确的线路图,先凑和着看吧。谁有画原理图使用比较简单的软件,给个?虽然PROTEL比较专业,但是我这个非专业的人用起来太麻烦了。

上图的R171,0欧的电阻的正确的位置是D7二极管上面,应该是起到一个线路的跳线作用吧。现做出的测试是,将该电阻取下,就没有短路了,测量出的电压没有下降。这样说明电池到晶振这条线路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到跳线到南桥这边。

将2个二极管相连这端的C213电容取下,依旧短路。CMOS清零跳线不插上去,也是短路。剩下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明天继续做断路测试。

再说个奇怪的问题是,如果线路有短路的时候,那么电池刚出来的那个R172电阻(102)与D7二极管相连这端,测量出来的电压要比电池的电压低1V多。比如电池量出来的电压有2.9V,那么此时这点的电压为1.3V左右。

此板实在是头痛,今晚先搞这里,明天再继续头痛。

网友:
今天终于将正确的电路图给制作出来啦,这里要谢谢给我提供帮助的人。一直没有找到适合作图的软件,呵呵

最后故障的处理是将图中两个红框中的电阻去掉,电池最终才不再掉电。不知这两个电阻或是这线路有何作用。通常的CMOS电路中没有这样的线路的设计的。
再还有个问题,就是测量南桥周边的贴片电容时,发现大概有6处的电容有问题,对地二极体值只有47左右。其中有一个更离谱,只有7。将可疑的电容取掉,测量焊盘也是如此。估计南桥芯片老化或是有问题了。
现在将主机交还客户,还没有收到使用方面有故障的信息。但愿不再出问题吧。

网友:
电池座子有没有接触不好的问题

网友:
我家里那台是电池有电但关电后coms丢失,估计是二极管击穿?国庆有时间再弄

网友:
LZ能否把那个制图软件发个我们看下

网友:
看看那个32。768晶振有没有问题?换个试试。
我就修过晶振坏了,老掉时间的板。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这个是掉电,没电了,肯定时间不准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叫“绘图助手”,也是别人介绍给我的,用用还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电池座接触不良,不会掉电。而测不出电压来,时间和CMOS设置丢失。
我这个是CMOS电路或南桥芯片短路,造成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