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2-X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0-08-14):
华硕P5VD2-X主板775架构开机诊断卡复位灯常亮,量内存上拉和供电正常,量CPU核心供电、复位、PG都是0V,量北桥1.2V没有,1.2V的产生如图,由一个CD-K06的6脚IC控制,上网找了没找个这是什么IC,脚位等都不清楚,那位师兄和服务小组有这款主板的图纸或知道这个CD-K06的脚位工作的,望指点指点。。。

网友:
第一腳1.5V 進橋里邊了 第四腳VTT PWRGD 連管理芯片第一腳

网友:
RT8802 6脚的电容明显不良了,换掉它

PWM外围很多元件不良,应该先换掉再测,不然是不会出电压的

网友:
cdko6好多坏!!好难找得到来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芯片是RT9194  给你一个PDF资料 自己看吧

网友:
RT8802在SOYO的板子常见  多为外围元件故障  我换过几个都不好

网友:
CD-K06的6脚有12V、1脚1.5V、2脚接地、3脚0.26V、4脚没电压、5脚没电压、5脚就是连MOS的G极,K06的1脚连MOS的D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产生PG的

网友:
涵山、乐天谢谢你们,就是你发的那个RT9194,下载PDF看了一下,如果能修好,就把故障发上来,先查一查外圈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