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Q 左边的2条内存插槽跑D4,右边的2条能点亮

楼主(2010-08-14):
清洗过故障依旧,擦了最新的BIOS一样,很迷惑。

网友:
那左边的内存供电、时钟。基准电压正常不。/正常后先压下桥。不行就直接换插槽`

网友:
通常换槽子,不想换的话,一代的一般是184 91 92有问题,要不就是地线,修到很多工厂的板子内存槽,地线开路需要把开路的地全部连接起来。
二代的1槽119 120  238 电压 2槽查119 120 238 239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一般都是从3 或4槽飞过来。
很多情况是槽子本身的原因,换个槽就好了!不是清洁能解决的!
很少修到1 2 不正常,3 4正常是北桥问题的
要么就是四个全部不正常,有刷BIOS的可能性。

网友:
我们这边修的P5Q3豪华板全是三星做内存工厂测试板,槽子使用次数一天千次,经常遇到1 2 不过,3 4不过,1 3不过  2 4不过的,遇到四个一起不过的,%30恢复下BIOS就OK了,%70都是换槽的,有的槽子看起来很新,也没什么毛病,但是换后,就OK了,这就是槽子本身的原因,修不过内存的都是这样修出来的!LZ不妨借助下试试。。

网友:
内存槽问题

网友:
如果槽子没有损坏查一下AD线

如果值正常先刷BIOS,然后换槽

网友:
是不是北桥的问题呢????

网友:
北桥应该不会 沙漠的绿洲 说得对 按他的去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多板设计就是这样的  当你插一条内在的时候他就设计只能插某个插才可以点亮的

在过的内存槽上插一条内存  再在不过的内存槽上插一条内存 进系统看两条没有认到

网友:
很大可能是NB 的问题

网友:
数字表黑笔接地用二极管档打阻值,有2条AD线的阻值偏低,正常槽的为78,问题槽的为62,把问题槽拆掉交差了,不然什么都没修收不到钱,反正还有2条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