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1s 插上电源机器反复开关机

楼主(2010-08-14):
hp 6531s 插上电源机器反复开关机,各电压都正常输出,电流在0..02到0.89之间变换。烦请哪位修过此故障的大哥指点下。谢谢。
谢谢各位支持,问题已经解决:把BIOS电池放下电就好了。
我来回答

网友:
补充下:用电池可开机,但一会就关机了,不会重启。 插电源会反复重启。

网友:
你什么都没做吗/
是 AMD的U,换个看看

网友:
看看U 电容 和场馆

网友:
不是AMD的U,取掉U还是一样自动开关机。只是电流在0.7左右。关了机的时候,3,3V 5V也没有。但有0.02的电流。

网友:
代码到哪里了呀 是不是跑码了

网友:
楼上 这个机子是minipcie的接口 卡不了 反复重启应该是某处电流不够 驱动能力不足 一般是电容引起 呵呵 个人观点 不知对不对

网友:
既然电池可开机一会儿,应该跟电流不够 驱动能力不足没什么关系,除非你适配器不良,供电还没有电池稳定。应该从触发电路入手,估计是元器件软击穿或损坏,导致电路低电平触发后不能恢复为常态高电平,电路误以为低电平不停触发,重启。个人见解,仅作交流。谢谢!!!

网友:
LZ先查开关发给EC的这一路信号中间有个电容接地的找到他就取掉,还有EC发给充电芯片开启信号,插上适配器测。

网友:
用电源反复开关可能是电源的问题,用原装电源看看,用电池会关机,是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各位老兄,我用的稳压电源,能看到电流的嘛,用电池与用电源是一样的,只是用电池不会重启,一会儿就关机了。用电源会反复重启开关机的。谢谢各位指点,我查查看。

网友:
为什么我的发过电,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