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 不开机

楼主(2010-08-14):
我有一台hp56515B笔记本,客户说用着的时候冒烟,拆开机子通电发现电源芯片tps51120很烫,测5V和3.3v对地电阻发现有一路对地电阻只有0.03欧,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
不正常,主电压短路,一个一个断开。

网友:
换cpu就好了,一般cpu坏

网友(点评):
TPS51120发烫和CPU有关系吗?虽然这款机器的CPU爱坏,但也得看内容再发吧!!!

网友:
我发现51120的19脚输出的v3AL对地短路,不知它是供那里的,跟线又跟不到。有谁知请教一下。

网友:
还有是3.3v对地短路时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
V3AL是供电给EC芯片作为预备电压的!个人经验:这个电压短路,90%是EC芯片挂了!

网友:
小心啊,这款机烧了我几个U了

网友:
用电压法测,那个芯片法烫了就是那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