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介绍一个可以测试投影机灯泡的工具

楼主(2010-08-14):
给大家介绍一个可以测试投影机灯泡的工具
经常在维修投影机的过程中,无法判断是灯泡,还是电源的问题还是比较头疼的,因为维修投影机的量毕竟少。很难用替换法去测试。 一个灯泡的价格都在千元以上。如果贸然订灯泡。回来发现不是灯泡的问题。 损失可就大了。
     本人经常请教 给我供货的投影机灯泡的商家怎么测试灯泡, 他们只是给我讲有专用的点灯工具。  我问他们索要。他们说是厂家提供的。价格不菲。   一直以来都想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投影机灯泡的工作原理复杂特殊。 需要25000V左右的电压启辉。然后还才是80-200V左右的工作电压。 自己制作起来很麻烦!所以直接没有解决。
         前几天想把自己车的氙气大灯由35W的升级到55W。 所以整套都要更换,在更换的时候发现汽车氙气灯用的安定器似乎可以满足这个需求。于是将换下的安定器做了实验。果然可以点亮 投影机的灯泡。 试了几个好灯泡。完全可以点亮。 几个坏灯泡。更因为老化严重。闪了几下安定器就保护了。   有一个这2天换下来的BENQ投影机的灯泡,我强行点了几次,亮了。。。然后我又装回投影机里。既然又可以用了。  所以把我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一个汽车用的安定器价格也就在200元左右。 但是可以成为维修投影机的利器! 希望能给大家提供帮助!

 会员1539156300鑫豆2024-2-16 16:30

网友:
寻寻觅觅,暮暮朝朝,佳人就在灯火阑珊处,当初问过很多次都没人回答,原来点灯器是这样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问了好多人怎么判断测试 投影机灯泡的好坏,但是都没人告诉我,要不然就说,你发过来我给你测试,要不然就是说点灯器是厂家定制的,买不到。。。等等
       投影机维修 现在在办公设备里利润算高的了。。。。但是门路深, 技术保留太厉害!

网友:
师傅呀,你这"安定器"的名哪来的?没听说过.是高压启辉控制器吧,对懂得电子电路的做个并不难,对不懂的或不想动手的,就只能买现成的,楼主的办法还不错.

网友:
投影机的灯泡第一分交流和直流,第二分功率,一般都是100W以上的,你这个安定器是交流的,而且只有50W,用它来试灯,不行的。

网友:
  只能说你孤陋寡闻了, 汽车行业都把这个叫做安定器或者火牛! 至于为什么这样去叫,我们就没有必要详细去研究了! 你去问汽车改装,维修行业都知道!

   这种高压启辉器做起来没那么简单, 你做一下就知道了。  这种现成的东西出来很多年了。  过载,过热,空载保护做的很完善了。 尤其是空载保护。25000V,如果空载,很危险。空载高压形成不了回路。对绝缘是一种考验!
    这个东西测试投影机灯泡是绝对没问题的。 我大大小小测试了好多灯泡,还有图片! 至于功率,灯泡点亮是没问题的,运行一段时间,只见灯泡发烫,没见安定器发热!

网友:
回复 网友B:
啊,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了,我有个小弟做汽配兼维修,改天去问问.不过,我只知道行内人对行外人的一些说法不一.这种电子路对我来说,无论仿制还是自行设计,确实不是难题.从软件到硬件,到电子电路设计是我的优点.不好意思,这种电路设计并不复杂,如果论坛上有很多人需要的话,我可以考虑的

网友:
投影机的灯泡第一分交流和直流,第二分功率,一般都是100W以上的,你这个安定器是交流的,而且只有50W,用它 ...
引用 网友C:

   不管是直流,还是交流对于测试灯泡来说,我觉得意义不大,目的就是为了把灯泡点亮。 另外请教一下, 直流灯,和交流灯有什么区别?

   至于功率, 目的就是为了把灯点亮,测试一下灯泡,不是长时间工作,功率应该不是问题。 何况我亲自测试了,还有图片为证!  就算长时间点, 只见灯泡发烫,不见安定器发烫!     所以用这个测试投影机灯泡,是没问题, 不信的可以亲自去实验!

网友:
啊,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了,我有个小弟做汽配兼维修,改天去问问.不过,我只知道行内人对行外人的一些说法 ...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  安定器工作原理,是25000V左右电压起弧,8000V左右电压二次击穿, 然后80—200V左右电压维持。  请教一下怎么样能达到这三种电压的切换。是25000V左右电压起弧,8000V左右电压二次击穿这个电压切换似乎容易点, 但是 后面的80——200V维持电压的切换。我就不明白了。电压落差大,后期的维持电压电流又比启辉电流大很多。 高压对于电子元件又是巨大的考验。  因为这个安定器成品散热,防水密封做的很好,不想去拆它。 不知道这位大哥有什么好的见解?

网友:
其实到灯具店买个 高压汞灯镇流器 也能做测试  不超过100元

网友:
最好别用这玩意来点灯泡,灯芯十分容易打黑。起黑点,起水雾。白点。严重损伤灯芯,轻的亮度迅速下降,重的炸灯。每种原装灯芯(不说国产的烂灯芯)都有不同的点灯电压,ac 和dc ,启动电压,工作电压,频率都不一样。短时间虽然强行能点亮,后果,只有专门从事投影机维修的才知道。像uhp220/170的小灯,启动电压只有5000v,你那个25000v的来点他看看。不信,拿过nsh270w的灯,用交流灯板来试,不爆炸,那你得去买彩票了。我们平时维修时,都准备有不同的原装点灯板(修改过的,直接220就能使用).投影机的技术一般不会愿意放出来,这一行水很深。远远深过笔记本。

网友:
至于供货给你的灯泡供应商,别听他胡说,什么灯泡厂提供的点灯板,胡说八道。我所知道,在广州所有灯泡供应商,(估计整个中国,除了工厂)绝大部分都是采用相对应的高压板来试灯。就是在投影机上用的高压板,自己再加上整流,升压电路,触发部分(部分直接短路光偶就能直接开高压板了,部分要加个东西上去。)上去而已。就这么简单。不说你还真以为是什么绝密高科技的东西。

网友:
今晚忙了2个小时,终于修好一台东芝t45的别人转了3手的机子,心情好上两张别人做的测试点灯板图。

网友:
有谁能给投影机灯泡总结分个类,有几种类型?

网友(2010-09-23):
交流还是直流,看看灯泡电极就知道了,一样大的是交流,一个大一个小是直流,还有25000高压的问题,那是空载最高压,实际电压取决于负载的。这个高压是超高频的,升压电感很小,直接可以串在供电回路里,产生电路就一个几千伏的电压源对电容充电,并一空气隙串升压电感初级。几十W的功率损坏不了任何的投影机灯泡的,灯泡不怕小负荷怕过载负荷。

网友:
现在超高压水银灯一统天下。体积超小,泡是透明的。过去用的是陶瓷半透明泡,

网友:
很不错,学习了受用了

网友:
基地的人才济济,行家里手一大堆,真是一个学习交流的好地方,可喜可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