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主板(精英代工) RC410-M2 (1.0) 侦错卡秀A1

楼主(2010-08-14):
小弟遇到 RC410-M2 主板, 清除BIOS设置后(拔掉电池), 第一次开机可进入到BIOS設置,
儲存BIOS设置后, 重新开机后就不行了, 侦错卡上秀A1
小弟已更新BIOS资料及BIOS IC 了, 请问哪位大大有好方法解决?
掉电

网友:
果漾
的帖子
保存CMOS后点不亮
一般是时钟芯片 有问题 CMOS电路有问题 晶振有问题 BIOS有问题 南桥有问题
一个一个排查过去吧 记得先换内存 U这些外设试

网友:
这类故障最不好修了

网友:
技术小组已经说得很具体了!顺便说一下换个CPU不要忘了

网友:
好的! 感谢大大指导, 小弟先来试看看, 届时在回报结果!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