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卡西欧

楼主(2010-08-14):
卡西欧S10,顾客拿来说不开机,试机,确实不开机。把电池取出重新装上,只见电源灯闪一下,按开机键无反应。拆开看看吧,发现一个保险电阻坏(后来发现应该是屏供电电阻),以为捡一大漏,装上电阻,故障依旧。查了N多久,发现开机键上没有电压,又查了N多久,还是没有查出问题出在哪里,只好装起来和顾客商量换主板,无意中按了浏览拍照的转换键,尽开机了,电源灯一直狂闪。屏幕显示正常。按快门键,屏幕有反应,但快门没有动作。调焦距没有反应,按其它任何键也均无反应。向各位大师请教了,谢!

网友:
回放正常而拍摄不开机,重点检查镜头问题

网友:
尽头卡住或CCD坏

网友:
镜头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