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黑金刚DDR2-800/2G 窄条 SPD 数据

楼主(2010-08-14):
我有一条黑金刚2G 窄条在英保通945P的板上能正常使用,用多种工具查看SPD信息都看不到..把内存换到其它机器上就不行了,试了很多台机器都一样。后来我用SPD工具从一条金士顿DDR2-800/2G窄条上面备份了SPD数据写入黑金刚2G 窄条,结果就能正常点亮了,但我怕有兼容性问题,哪位朋友有同样的内存请备份个SPD发上来吧,谢谢

网友(点评):
新手上路。一枪搞定,哥子猛起。不错。顶

网友:
就是时序和频率的参数。。其实差不多的。应该不存在什么兼容性。你多拷下机器吧。实践出真知

网友:
只要使用正常就不用找BIOS了!把内存名称改回来就行了!除非你找到的是正品条子。要不也不是原装SPD的。。正品难找。用得就行了!有时刷了正品的SPD还更不稳定。多刷几个测试稳定就行了!

网友:
试了几天了,还真没有出过问题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