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73 加电掉电

楼主(2010-08-14):
加电 电流能到0.2 瞬间就掉为待机0.05了 量电感电压全出来了 CPURST 也已经有了 现在 换了南桥 但故障还是一样 哪个高手给说一下维修方向呀 谢谢
cpu
掉电

网友:
你都更换了哪些元件?我现在也正在维修一个S73,故障时不运行游戏可以正常使用,一旦运行游戏不到1小时就自动关机,在开机还能亮,重做显卡也不行,后摸整个机子的D壳,在运行游戏时,整体发烫。是不是这个机子就这样了,谁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散热处理了没有呀

网友:
掉电之后还能继续上电吗?如果能说明缺少某部分电压,如果不能,需要拔掉电源再从新插才能上电,说明后级有短路的,楼主试试看

网友:
一定是少电压信号或电源好信号

网友:
可能是缺少某组电压,不一定是大电感出来的,有可能是经MOS管转换出来的电压

网友:
有可能CPU过热保护,先解决散热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