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代用

楼主(2010-08-14):
请问下这个场效应管用什么型号可以代用...上面标着70T03H.下面是549034..
还有这两个哪个是型号..?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网友:
70T03是型号

网友:
可用85N03 09N03等等,有很多!!!

网友:
這個很多一般的都可以代換具體說我也說不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板上的场管不知道怎么代换的 直接拆坏板CPU供电处的场管  CPU供电处的N沟MOS管可以供代主板上全部的N沟MOS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噢..那用不用分板的型号..比如915代用915..G31代用G31呢?

网友:
太多了,一般N沟道的都可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区分

网友:
修主板换这些管基本都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