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680开机一会掉电

楼主(2010-08-14):
每次开机点亮之后2到3分钟就掉电....是什么问题呢?散热排除了,
掉电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太好查了,先从系统 硬盘 内存 CPU 。不行的话,就是主板了,先从IO 南桥 北桥下手吧。

网友:
你摸了CPU温度没?有时候是因为CPU滤波电容不良引起~~

网友:
这种机器最烦~

网友:
集显的还是独显的?如果是独显的有可能是显卡吧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难以精确判断,还是从温度控制、CPU供电入手吧。

网友:
差不多已经OK 了现在。谢谢各位。本来是不触发,我换了KBC,好了一次,还是不行,我又加焊了南桥,然后就开始点亮之后2到3分钟就掉电。我以前遇到过宏基的不装硬盘就挡logo死机,所以上个硬盘试试,昨晚玩到00点,仍然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