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场管的问题

楼主(2010-08-14):
在路检测为什么下管的DS极是通的?
在路检测如果上管的DS极是通的话那么是不是说明有问题了?

我把DS通的场管拆下来测量是好的,那又说明什么?
同样正常的主板,在路测量为什么有些DS通,有些DS不通?
我越来越糊涂了

网友:
不管是在路测还是拿下来测,上下管的DS极都不能是通的,否则就是问题。

网友:
取下后,要放电,放电后DS绝对不能通。

网友:
这得看是哪部分的供电,有些输入1.2V输出1.1V电压接近也就会接近短路,不过不能这么测试MOS管这是错误的方法得看输出电压端

网友:
是不是对地啊

网友:
在电路中跟场管在同上线路上还有别的元件一起,你测得时别的元件也会影响到测试结果,所以检测场管一般拆下来放电后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