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关机的问题

楼主(2010-08-14):
我的电脑今天又突然罢工了  开着开着就关机   闹腾了好几次了  怎么回事儿

网友:
散热不好吧

网友:
天气热,电脑罢工了。

网友:
风扇可能和CPU接触不好或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看下有没电容鼓包啦?

网友:
看下风扇转的正不正常,或拆下风扇涂点硅胶

网友:
硅胶涂过了,风扇是新换的  是不是电源问题呢

网友:
电源不好、功率不够也会导致这种故障。

网友:
电容有没有问题呀。。在就是散热没搞好吧。。。

网友:
看看CPU和显卡的散热风扇转的还欢吗???还有救是内存也换换,不行 的话就是主板坏了,查电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散热不好或电源不好

网友:
先看下散热有没有问题  看看CPU周围电容有没有鼓包  最后换个电源试试看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U的温度在直线上升哟

网友:
桥的问题 我的华硕也是这样 返厂后给我换了个bios 好了

网友:
这几天我碰到的很多!一般是CPU散热问题还一个就是CPU滤波电容不良还有桥桥供电电容 !我想夏天热主板温度高功率大对电容 是很大的考验!

网友:
你说的太笼统了,如果是刚开机就自动关机,那是电源、主板、某个元器件的问题,如果是开机一段时间才关机,那就是散热问题,根据症状判断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还有内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