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来加焊BGA用的风枪 你选哪个? 有经验的进~~

楼主(2010-08-14):
想买把风枪做加焊BGA用,不知道买哪个,大家给个意见,之前买个地一款贝斯特的,感觉风太大,封嘴也不好,加焊过几片显卡都失败了,也许是我的操作不当造成的吧,不知道大家会用什么样的风枪加焊BGA 呢,我主要是加焊主板的,和显卡的,希望大家给个意见,当然性价比要好点的。

网友:
司登利和白光882都是不错的,别的就不行了

网友:
白光882吧

网友:
我是土炮加882的~~~

网友:
白光才是王道
好多真真高手,xxxxxx都只要风枪

建议你还是 买基地BGA

网友:
风枪做加焊BGA我搞坏了2个主板的南桥和7块显卡

网友:
看工具也看技巧滴……

不是有了工具一定OK了

网友:
建议你买BGA,并且是三温区的,不建议用风枪吹BGA,很容易坏

网友:
8205嘛。。

安泰信的。

网友:
现在BGA价格也降了不少,这样方便一点

网友:
用45元的风枪搞定所有BGA,无铅更是放心,耐高温,反而有铅的老机器用风枪调的温度更要小心哦。

网友:
以前没有使用风枪加焊或者做BGA的,现在就暂时不要考虑风枪了,以前BGA机器贵,没办法,只能用风枪做BGA,现在还买白光等跟不上脆弱的桥了,或者说你可能会报弃多于一台BGA机器的钱的板,才有点经验

网友:
公认的是882做有铅。

网友:
的850用着不错,就是贵拉点,在工厂修手机就用这款,数现,带旋转的

网友:
的850,就是贵拉点,在工厂修手机就用这款,数现,带旋转的

网友:
现在才知道,工具太重要了。

网友:
一般还是安泰信的8300数显版。。。。这个比较好用,其实也可以用风筒,因为BGA加热就是用个风筒

网友:
我还是建议你买BGA,虽说是单单的加焊,但保险点,但价格是贵了点,我想以后店面大了,是必须要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HONTAI  878  温度325 风速4 时间3分钟,加焊讯景8600,无一不OK,不过这板GPU发热实在高,二月左右就返修,看样子重做BGA才好。可惜BGA我就没经验了

网友:
我一直用高迪952,一开始头脑热乱买,感觉肉肉的,不过现在习惯了我照样用它来做BGA。上面高迪952+合适风嘴,下面预热台,成功很高。

网友:
做BDA还是专业的设备好。。。如果要选。。还是白光吧!

网友:
882吹下面,好用,上面没有试过,十拿八稳

网友(2014-11-28):
白光882也可以

网友:
BGA基地的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