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明基S73屡烧isl6232

楼主(2010-08-14):
前几天修了一台进水的明基,把进水的地方都清洗干净了,因为从进水到送修的时间比较短,没有造成腐蚀。但是一通电,待机电流0。13A,ISL6232发烫严重,不能开机。估计它坏了,换了一片新的上去,待机0。04A,正常。开机,显示一下就掉电了,电流重回到0。13A,6232又发烫坏掉了。看了一下电路图,6232在这个机中使用有点特别,待机的3V和5V分别由6232的21脚和24脚提供。但是0。04A的待机电流也不算大啊,难道是开机后其他什么原因损坏它的?又装了一片上去,待机0。04A,不开机,6232也有点烫。不到三分钟,又坏了。上论坛看了一下,这个机坏6232的真不少,可好像都还没有修好。我估计都是待机负载过重令6232损坏的。重装一片新的上去,断开5V接电流表进去,几MA的电流,再断3V,测得也只是40MA的电流,不算大啊,不可能是因为进水还有什么坏的原因而坏它的。仔细看电路图,现在只要是3V电流有点大,5V电流那么小应该不关它事了,重点查3V。看电路图,3V的待机电压同由6232和U10提供,6232的3V经D19送过来。可是对比实际电路,U10和F5是空的,D19也是用了一个0欧的电阻代替了。U10那个型号我找不到,于是用了一个AS1117-3。3调好脚位装上去,再装上D19,通电6232待机不烫了,微温。开机,一切正常。试机一天不再出现任何问题后交机给顾客。回头想一想,为什么这样修就能好呢?如果说是设计缺陷原来人家用也没事啊,我只能说的是,原来的设计就让6232差不多工作在极限了,现在的新品质量比以前的也差了很多,21和24脚的供电只能够它自己用了,所以才令那么多人烧坏了那么多的6232而没修好这个机吧!

网友:
看看它的升压吧

网友:
经常听人说起这个故障。我没修过。如果6232待机就有温度。LDO3肯定有过流。LDO5一般不接负载。只供6232自己用。不大可能 有问题。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问题,也没修过这个本子。楼主真强。一般人修几下,烧了几IC肯定放弃了。
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我修过几台S73G,都是显卡虚焊的,ATI X1600的显卡,
还不行就加热显存,一般都能好
6232没修过

网友(2010-10-19):
虽然这样是修好了  但是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都还没看懂也  有人能看懂的透露一下啊

网友(2012-07-13):
在板上加料,还真没看过。U10可以随便加个一样脚位的同类形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故障,但是ISL6232只发烫严重,修好负载就不烫了,也不用换芯。有机会你可以在别的机子试试你换下来的芯片可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