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0W重启会花屏

楼主(2010-08-14):
显示器花屏,主机没问题,直接插进去不会花屏,主机重启下就会花屏;不插VGA线只接电源也会花
芯片加焊过了

网友:
换根屏线试试!

网友:
屏线,MCU,屏按这个顺序排除即可

网友:
屏线,驱动板,屏

网友:
重插一下屏线试试,好多问题都是屏线引起的。

网友:
屏线的可能性要大些

网友:
屏线已经换过了 还是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