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楼主(2010-08-14):
我一块七彩虹主板。。加AM2CPU就像短路了样,,不加就正常,,换CPU试过了,,请指导哈

网友:
上假负载测了吗

网友:
上个假负载测下CPU供电的驱动波形对不对,如果是单桥的桥空焊也会出再这样的事。

网友:
是上u 现象是短路掉电么  那就先从cpu供电查起吧    最好把各电压发上来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