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兄弟有磐古电源游戏王s400的电路图

楼主(2010-08-14):
哪位兄弟有磐古电源游戏王s400的电路图,一个这样的电源辅助电源部份多个二极管,电阻烧黑,断裂,不知道多大,用长城电路图对应的电阻二极管上上去,上多少烧多少,可能是阻值不一样,电流耐压不同

网友:
这种比较新款的电源,图纸很少的

网友:
谢楼上的,这电源已经修好,是我买的开关管质量不行,一连换了二三个都烧,昨晚不服气,最后换了个上去,也不管好不好,全装上不准备修了,今早开机试了下,居然行了,全正常了,哈哈,看来配件不能买拆机下来的,修到自己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