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945主板点不亮了

楼主(2010-08-14):
这几天天气温度很高,下午主板突然不亮了  蓝屏   摸CPU很烫。之后CPU不工作,风扇也不转了,检测卡插上无片选,复位灯常亮,这块主板CPU是焊接在主板上的啊 ,是不是CPU坏了啊  可麻烦了。

网友:
这样说问题都不好帮你啊 你应该先看看CPU的电压 内存 桥供电 都有吗

网友:
先把各个供电点电压,时钟这些数据一起发上来才能帮你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复位灯常亮 先测一下主板上各供电 时钟 PG有没有问题  只有这些正常之后不复位  再修复位 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