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品牌机的主板, 661GX-M7 不通电

楼主(2010-08-14):
一块宏基品牌机的主板, 661GX-M7 不通电  用摄子 将ATX电源的绿线接地  风扇会转, 摄子拿开就停了.
因为万用表坏了. 现在有什么办法能修好?  谁有这块板的图纸?

网友:
没表只能换一个电源试试,记住原来是20针的就别用24针的,原因我也不懂,遇到过。

网友:
没有万用表,怎么修啊

网友:
换电源没用.   肯定是板问题.  帮我分析下. 哪里坏的原因多?

网友:
这不好说 有的CPU供电芯片  有的是桥供电 没表不好修的

网友:
按照不加电的维修流程进行检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万用表修不了
测试不到开机条件
此桥是精英代工的  论坛里有这个板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