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画面传来了防空警报

楼主(2010-08-14):
今天早上 偶打开自己的笔记本(华硕 K40IN)在出现LOGO画面时,只听扬声器里传来防空警报般的粛叫  惹得满屋子的人不得安宁 !等了一会儿却进不了系统 ,实在是受不了赶紧把电源拔掉,检查外观没什么异样,为了不 妨碍别人将此机移到偏僻之地,在开机 还是同样的故障 再次 拔掉电源,这下郁闷了 昨天晚上还好好的为什么今天会这样呢 ?刚想要把它大卸八块转念一想会不会是系统问题?于是在次开机 在开机启动项里选择 (选择最后一次正确的设置启动)按下回车 奇迹出现了 防空警报没了 进系统一切正常!小弟才疏学浅不知这是为何故?记得昨天晚上就调节了一下主音量 !

网友:
是不是 开了 麦克风 了???  自激啸叫 啊 ?

网友:
对 !昨天好像把麦克风的音量调节上去了  麦克风和喇叭离得这么远没 没想到这么响

网友:
这个是设计的BUG.

网友:
对是麦克风的自激效果 我也碰到过

网友:
自激啸叫? LZ 提到过 进不了系统哇

网友:
既然是麦克风的自激效果  那么为什么会进不了系统呢

网友:
我也遇见过,不晓得怎么办,就直接重装了系统。然后就好了。不晓得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解决掉,求解。

网友:
重装系统试下!!

网友:
有可能是温度传感器暂时出错吧。

网友(2014-09-15):
好奇怪的问题,这样也会进不了系统?自激也进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