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4-SLI开机一会自动关机!

楼主(2010-08-14):
这个板很让人头痛,上CPU假负载,点POWER开关,测CPU核心1。5V,位复1。7V,PG1。7V都正常,PCI复位也正常了,但只能保持5秒钟左右就自动断电了,再点POWER,还是一样5秒左右又断电。。。。。。拔掉CPU供电(12V的),板子不会自动断电了,CPU供电IC :RT9246A+3个RT9619组成。大家说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
补充:没有发现过热元件!

网友:
量下3VSB和1.5VSB有无对地

网友:
有礼兄,只要VRM不工作,板子就不会自动断电,这与3VSB有何关系

网友:
我怀疑是CPU供电IC RT9246A有问题,但手上只有一个RT9245,因PDF不近相同,所以不敢换。

网友:
仔细观查发现,其实9246与9245区别是:排列基本一致,只是9246有几个脚是NC的,只能驱动三相供电;而9245是驱动四相的,没有NC脚,我想代换应该没有问题,只是不知道要不要改电路,请哥哥帮帮忙吧

网友:
上这两个IC的PDF

网友:
主板上应该有一个电压没有产生,在不上负载的时候也掉电?

网友:
建议更换电源管理芯片,应该是负载能力不行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NV单桥掉电的板子我见的多了!要是这两个电压对地或者低阻就不用我说了吧,这板子桥坏的挺多!
   掉电之前用示波器量下VCORE有没有波形有波形的话就不是VCORE芯片坏了!
   波形正常的话换IO最后考虑桥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5秒左右断电的故障实例论坛其实也有不少
一般是开关针电压不正常  主板误认为开关一直被短接  所以开机5秒左右关机
具体实例请看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0778-from-home.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上CPU假负载,不会自动断电。
不知道这跟开机电路有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C:

    3VSB对地180,1.5vSB对地670(数字表黑笔接地)。
掉电前波形、电压都正常。奇怪的是不上CPU假负载,不会掉电的,也就是说
VCORE一产生就会掉电,但打VCORE对地,10K以上,没有短路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是插P4小插头掉。。还是上U后掉。。说清楚点

网友:
回复 网友D:

插4PIN,不上U或不上假负载是不掉的,上了掉

网友:
楼主,上了假负载以后,VID能识别出VCORE电压,电压过大的话,会引起自动保护,ATX14脚马上恢复高电平。我想,问题出在CPU主控上!希望有所帮助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整板电压 阻值都正常的话。。那就修CPU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