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62J主板7300显卡开机无显示修复!

楼主(2010-08-14):
       接到一台同行送修的新蓝T50笔记本,7300独显,开机无显示。同行说是显卡的问题,心想这个显卡应该也是显卡的问题。
       同行走后就具体检查了,上稳压电源,触发后电流直接跑到1.25,屏也没任何反应。不正常额,如果是显卡问题,电流应该有跳变的。好吧,先把内存拆了,再上电,触发电流也是直接跳到1.25,还是先拆机吧。拆机,发现是华硕Z62J的主板。触发后习惯的摸一下,看看 有没明显的发烫。发现南桥巨烫。南桥发烫?过流?缺电压?还是习惯的从各大电感的电压量测,发现待机5V没有,断电,量该电感的阻抗,只有20多,肯定不正常,通常这样的情况我习惯的卸下电感,看是前面还是后续电路有问题,一量是后续电路有问题,确认之后就用烧机法了,用稳压电源,上5V,电流1.25,和刚开始触发的电流一致,心想,应该是找到故障点了。再摸摸南桥,巨烫, 背面一个三脚管子很烫,管子前面一个电阻,.由于没有图纸,跑了一下电路,电阻前面与待机5V连接,心想是不是这个管子开路没电压过去了?断电,把管子拆下来,打阻值,正常。莫非真的是这个管子的问题,后面知道是一个二极管,感谢爱问版主。找了个类似的管子换上去,再量,待机3V没了。上电的电流和之前的一样。奇怪了,怎么会这样呢?保险点找个图来看看再说了。
      关键时候合成版主提供这个主板的点位图。谢谢。一查看,这个二极管的图 ,再把管子拆开,发现+3VSUS对地短路了。于是确定南桥损坏。更换南桥后故障修复。
      其实这个帖子没什么价值,是老手可能三两下就能判断是南桥的问题。之所以写出来只是希望更多像我这些新手在接修通病的机子时,多留意,认真的检查清楚。不要一来就杀显卡。不要走弯路。

网友:
你就不担心南桥修好了保修期内又坏显卡?真这样会不会贴钱啊

网友:
是啊,有的时候凭经难修本也会害人的啊。该测该量的地方还是不能放松啊

网友:
这样的机子我都先跟客户说好,是换南桥,避免以后产生麻烦!前几天就有一客户给他修个本本,主板问题,修好后客户急着拿回去,发现键盘坏了,要求保修。我解释说,当时给你报的是修主板,外置部件问题不在保修之内!他也没话说!

网友:
你们出货前不测试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