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4n78-am v2燒U

楼主(2010-08-14):
客戶送來片M4N78-AM V2的板子 說是點不亮。上U前都有上治具量VCORE的習慣。電壓正常 波形正常。上真U開機聽見磁的一聲。心想壞了。沒想到U真的燒了。換了兩個電源管理芯片后 VCORE正常 但是現在一直不敢上真U

問題已經解決了,是電源管理芯片那邊兩個電容掛了引起的

网友:
把VCORE芯片和MOS管一起换掉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前有修到過類似的板子,換過后還是一樣的燒U

网友:
G极不良,保护了 查电流和电压检测脚

网友:
可能是电源引起的问题吧。。。。如果修到这样的主板的话。。。一定不要轻易的就上U 先上假负载呀。。。

网友:
先上假负载啊,测试都正常了以后再上U啊

网友:
但是上假负载正常   肯定想测U   你是没有看明白   他就是因为假负载正常   才去上U    一上就烧

网友:
飘过,这类问题我没有遇到过!

网友:
我昨天也少了一个AMD。。。上假负载正常  真U也可以跑嘛显示了 不一会就掉电了  U就挂了 。
换电源IC后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板子我修过的,是71860的IO

网友:
回复 网友B:
AM2 U的板桥空焊也会烧CPU  上U之前最好先用灯座看一下有没有空焊 没有空焊再上假负载 测CPU电压   PG  复位 这三个条件都正常之后一般是不会烧U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拆下CPU 塑料壳看看 是不是 座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