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从电路知道2个场管是并联还是串联

楼主(2010-08-14):
是哪个脚接起来是并联还是串联

网友(点评):
请准确表达你的意思

网友:
好像是说上下管而以吧

网友:
你和问题说得不明白,如果说上下管 就是上管的S 接到下管的D

网友:
就是例如在电路上有两个场管并列共用一个散热片时那2个场管是并联还是串联

网友(点评):
那个就上下管了,串联

网友:
新手期待高手 回答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