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3.3v短路

楼主(2010-08-14):
这几天碰到鬼了,雷击不击网卡,净坏南桥。拿来说是不通电,测SB3.3v对地短路,网卡,I/O,声卡,全扔了,还是那样,,,,,,,,,短路。  修几块几块都是这样,一个也没好,真是见鬼了,请师父们指点下,还有什么会导致这个电压短路。

网友:
这个一摸便知。

网友:
手气不好啊!

网友:
测一下USB口数据线对 地值有短路的就直接放弃吧,没短就测一下3。3VSB转换的网卡供电管有没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专用芯片   1394芯片  PCI槽倒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