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红胶芯片老掉点.

楼主(2010-08-14):
  最近学习笔记本.有部分显卡和桥.老用红胶点了四个角.然后风枪吹会拿针挑去红胶.周围挑了.里边还有一点无法清理.上BGA将芯片拆后老是掉点.是不是因为锡没有达到温度我用镊子推芯片的原因.不推怕下不来.推了又要掉点.该怎么操作.请老师们指点一条明路.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轻轻推没事吧 !脚上有胶 一般我都是先压一下看锡珠化了再用镊子直接弄下来!

网友:
看熔点,,,达到熔点了直接用镊子干下来就行了,,我从来不吹点胶的,,,直接上BGA

网友:
我只怕黑胶了,红胶很好去的,温度稍高点。

网友:
温度一定要够,一般融了在等20几秒都没问题的。

网友:
只要锡点完全熔了,一般是不可能掉点的

网友:
我也从来不刮胶 看锡珠溶了以后直接用镊子拿掉

网友:
要想不掉点就要多加一些助焊膏,温度要等到锡容化后再等30秒后,再拆一般不会掉点的

网友:
你的掉点应该是温度低了,我觉的你的BGA应该是不带测温线的吧。不然整它应该是很容易的
没测温线的机器我还真不会掌握。

网友:
明白了,我应该是没有达到它的融点,稍用力推一下就会掉点。多谢师傅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