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插电就开机跑C1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8-14):
板子插电就开机跑C1是什么问题,内存供电 基准电压都正常

网友:
查一下所有的供电是否正常,起码要保证外设是好的

网友:
有部分板子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你板子用的是什么IO芯片,如用(SMSC),上电会自动开机你只要按开机键能关机,说明是正常的!
跑C1是内存没过

网友:
可以换换内存试试    在就是内存电压量下了   插槽什么的看看有没有断针啊

网友:
类似的问题我已经修复的很多了,其主要原因一般都是洗完主板后问题解决,如果还不解决的才会修电路.见意你先用清水冲主板然后用酒精冲IO   南桥    一般都会开机。   我个人理解是  可能是IO里有灰尘   或其它能够导电的因素   水也包括在内   如有稍微导通性的   就会让IO  南桥内部不正常,  造成C1不动  IO  南桥引脚多   有的是高电平有的是低电平  低电平电压稍高一点  芯片就工作不正常   所以查到的供电都正常   就是有奇怪问题出现!

网友:
档内存放下电试

网友:
查IO,南桥,端子到IO或南桥中间的原件是否接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

第二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0.9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主供电1.8V【内存槽旁边电感】  119  120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238脚SPD电压【2.5V或3.3V】